s3c2440 usb kitl 重启

楼主:
    我已编译好了KITL版本的wince5.0 kernel,现在用DNW通过USB将它下载到开发板上去哦。信息如下:
###### Select Menu ######
[0] Download & Run
[1] Download Only
[2] Test SDRAM
[3] Change The Console UART Ch.
[4] Clear unused area in SDRAM

Download&Run is selected.

USB host is connected. Waiting a download.

Now, Downloading [ADDRESS:32001000h,TOTAL:30408714]
RECEIVED FILE SIZE:30408714
(956Download O.K.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02f25c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KitlStart :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U' for USBMON
**********

可见kernel在Wait for connecting后就马上跳到了'U' for USBMON去了,根本就没法用PB来连接调试,请问哪个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U' for USBMON?这是什么地方的信息?找到位置了?是否只要USB连接了,产生中断,就会跳转到该位置?

网友:
Wait for connecting 》》》》》》》》》》》》》》

之后要你在PB上 点击attache device的。

具体怎么做去我博客搜索看看。估计楼主操作方法不正确。

网友:
关键是
OALKitlStart :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U' for USBMON
之间基本就没有什么的反应时间,打印'U' for USBMON是说明开发板正在重新启动

网友:
不使用KITL会怎么样?

网友:
不适用的话就是自动的
'U' for USBMON
**********
Total Sectors:0x0000e800
Sector addr on NAND: 0x000004a0
TotalSector: 0x0000e800
JumpAddr: 0x3202c794
Reading Kernel Image from NAND

    dwSector: 0x000004a0
    dwLength: 0x0000e800
    dwRAM: 0x32001000
......
接下了就进入系统了

网友:
在Wait for connecting 之后加入打印信息,分析重启原因。

我们并没有遇到过,所以楼主慢慢找找。
搞定了要公布原因啊。

网友:
跟踪发现,是在运行到:
BOOL S3C2440USBSER_Init (KITL_SERIAL_INFO *pSerInfo)
{
  .......................
  .......................
g_pIOPortReg->GPGDAT &= ~0x1<<12;
  .......................
  .......................
}
这条语句时候,就直接跳到Norflash里头的bootload里面去了,这个应该是Eint14中断信号。
以前都是重Nandflash上面启动的,就没有一点的问题,现在改成Norflash启动了,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要是把这个给注释掉的话,PB启动系统到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SMFLASH.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MSPART.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RELFSD.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PM.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DEVMGR.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DEVICE.EXE'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CEDDK.DLL'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500\PBWORKSPACES\QT2440\RELDIR\SMDK2440A_ARMV4I_RELEASE\BUSENUM.DLL'
的时候就停止了,

网友A:
去我的博客下载一个 我用过可行的BS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我的博客下载一个 我用过可行的BSP试试。
你的博客有吗 好像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我的博客下载一个 我用过可行的BSP试试。
你的博客有吗 好像没有吧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