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编程基础
步进电机的控制(C语言)
bluecrane
bluecrane

网友A(2010-03-23):
步进电机的控制(C语言)
大家好
请问怎样用并口控制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在网上看了都是用单片来控制的,请问不用单片机直接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可以控制吗? 还有就是写这种程序一般用的是keil软件吗?
小弟初学很多不懂,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
步进电机
C语言
程序

网友B:
不用单片机直接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可以控制,问题是如何控制位置。

网友C:
不用单片机直接用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的C语言程序该怎么些呀

网友:
楼主是说用pc的并口来控制吧,那要设计到pc硬件的编程啊

网友D:
里面最好加入PID控制,以稳定位置。

网友E: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 这个东西只能控制电机的电流,不能控制它的运动. 步进电机的运动通常需要一个处理器.

网友F:
一般方案是CPU+控制芯片,当然,用并口也可以的,但硬件会更麻烦些,还要编上位机软件.

网友G:
用pc的并口+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电源
怎样用并口控制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具体方案是怎么的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H:
1,将PC并口连接到驱动器相应驱动端.//最好有隔离
将驱动器连接至步进电机.
2,用VC在PC机上对并口进行操作.//按照驱动器的端口及脉冲时序要求,对某些端口置1或清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