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
我在KEIL下仿真一程序,断点跟踪时程序可以正常按照预定的想法运行,可是不断点让它自己跑程序却不能,有没有哪位高人了解的?

网友:
可能:
时序控制异常
延时控制异常
中断非法

网友:
不会吧~~~设断点才能正常跑啊?

网友:
会不会是你某两个操作直接需要有间隔,然后你设断点调试之后,就有了足够的时间间隔呢?

网友:
人家一般是不断点才能让它自己跑程序,而你正好相反。有可能时序方面或者中断设置方面出现异常

网友:
仿真吗,那你怎么知道时序?

网友:
应该是中断中执行了非法代码吧
最好贴出代码片段..

网友:
中断中执行非法代码

网友: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