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shortcut 怎么总是打不开?

楼主:
我为ReadMe.txt文件在桌面上创建了一个快捷方式,可是总提示是系统文件,无法打开!请指点迷津!
创建步骤如下:
1> add a line "20#\windows\ReadMe.txt" to readme.lnk file
2> add a line "ReadMe.txt        $(_FLATRELEASEDIR)\ReadMe.txt        NK  U" to platform.bib
3> add a line "Directory("\Windows\桌面"):-File("NotePad.lnk", "\Windows\NotePad.lnk")" to platform.dat
4> then make image
5> 启动wince后桌面上出现ReadMe快捷方式,但是点击总是弹出是系统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A:
直接打开ReadMe.txt行么?

网友:
应该对NotePad做快捷方式,在里边加上启动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ReadMe.txt行么?

估计是没有关联打开程序

网友:
有问题吧,你加的是NotePad.lnk到桌面,桌面怎么会出现Readme快捷方式呢?
如果不能打开先确认直接到Windows目录下运行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不好意思,NotePad.lnk和ReadMe.lnk内容一样

网友:
ce 会对内核的文件进行保护导致的吧,所以才会提示你说是系统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是内核文件通过桌面快捷方式打开,都会失败。包括EXE,因此在做镜像时,需要吧BIB中的S属性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