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led灯的问题,程序死循环,退不出

楼主:
UINT cnt = 0;
void main()
{
    void allLed();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allLed();//按理说2s后函数调用就会结束了。怎么好像程序一直在执行这个函数。灯一直是在闪。我的目的是8个灯隔200ms进行闪烁

}

void allLed()
{
    P1 = 0x00; //刚开始所有的灯都亮
    while(cnt <= 40) // 2s
    {
        if(cnt % 4 == 0) //每隔200ms取反
            P1 = ~P1;
        while(cnt % 4 == 0); // 200ms的时间保持闪或灭的状态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cnt++;
}

网友:
结束后单片机又从MAIN开始执行了

在MAIN后加个死循环就可以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A:
楼上见解很新,程序执行完后还会自已从main重新开始执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见解很新,程序执行完后还会自已从main重新开始执行么?

要不是上面的程序怎么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