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 ...

楼主(2010-04-02):
求救 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ver.h'.
各位大人 我刚接触wince 今天装好平台 运行hello world 编译就报错
fatal error RC1015: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ver.h'.
请高手指点下
今天
include
cannot
error
hello

网友A:
编译器里面添加头文件包,LIB连接路径。

网友B:
选错了模拟器 的问题

网友C:
打开evc->Build->Set Active Platform 然后弹出对话框 请把原来的Standard SDK改成PPC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