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工具 Add to Chart 为空的问题。。

楼主:
打开 pb 6.0 的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通过kitl 连接到设备
可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什么显示都没有。

选择 Edit | Add to Chart。Add to Chart 对话框中显示的默认对象是电源和电池状态。
可对话框 Object 全部是空的,没有对象可选?

请问有什么特别设置?

已设置 Enable event tracking duriong boot(IMGCELOGENABLE=1),
和 Enable profiling (IMGPROFILER=1)

网友: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 如果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