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303 OBM 汇编代码 分析!问题可能比较多,而且可能不断提出,但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结贴。

楼主:
最近分析pxa303中obm的汇编代码,有些疑惑。

;***********************************************************************************
;  Initialize the DDR
;
; Only Initialize DDR if it hasn't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by the TBR
; if we are running in DDR space, then we need to reload the whole OS
;***********************************************************************************

  mov r1, pc
  ldr r0, =0x80000000
  andals  r0, r0, r1

  bne        __ENABLE_MMU        ; Go right to MMU enable and OBMBootMain

  bl DDRInit

上面的andals指令如何解释,and后面的al是条件“总是吗”?

__ENABLE_MMU子函数只有一条语句
__ENABLE_MMU
   INCLUDE mmuenable.INC

这个怎么执行呢?

   mmuenable.INC
中一开始的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 macro.MAC

   def TTB_BASE,              0x80040000
   def TTB_PAGE_BASE,         0x80046000

;*************************************************** *
;* Memory Map with virtual to physical translations * *
;*************************************************** *
   B MemMapEnd
;ALIGN   32
    INCLUDE memmap.INC
MemMapEnd

;***************************************************************
;*
;* Regardless of reset reason, disable MMU and flush things out
;*
;***************************************************************
;ALIGN   32
   ldr      r0, =0x2043             ; enable access to all coprocessors
   mcr      p15, 0, r0, c15, c1, 0
   CPWAIT   r0

是直接执行MemMapEnd吗?

网友A:
andals 传说中的V7指令?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B MemMapEnd  应该是无条件执行MemMapEnd了。
期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dals 传说中的V7指令?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B MemMapEnd? 应该是无条件执行MemMapEnd了。
期待高人来解答。

pxa303应该是基于intel Xscale而来的,属于V5

-----------------------
to:and后面的al是条件“总是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加个als啥意思,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楼主 sailorlyq 的回复:
最近分析pxa303中obm的汇编代码,有些疑惑。

;***********************************************************************************
;? Initialize the DDR
;
; Only Initialize DDR if it hasn't already been initialized by the TBR
; if we are running in DDR space, then we need to reload the whole OS
;***********************************************************************************

? mov r1, pc
? ldr r0, =0x80000000
? andals? r0, r0, r1

? bne        __ENABLE_MMU        ; Go right to MMU enable and OBMBootMain

? bl DDRInit

上面的andals指令如何解释,and后面的al是条件“总是吗”?

__ENABLE_MMU子函数只有一条语句
__ENABLE_MMU
?  INCLUDE mmuenable.INC
这个怎么执行呢?

?  mmuenable.INC
中一开始的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 macro.MAC

?  def TTB_BASE,? ? ? ? ? ? ? 0x80040000
?  def TTB_PAGE_BASE,? ? ? ?  0x80046000

;*************************************************** *
;* Memory Map with virtual to physical translations * *
;*************************************************** *
?  B MemMapEnd
;ALIGN?  32
? ? INCLUDE memmap.INC
MemMapEnd

;***************************************************************
;*
;* Regardless of reset reason, disable MMU and flush things out
;*
;***************************************************************
;ALIGN?  32
?  ldr? ? ? r0, =0x2043? ? ? ? ? ?  ; enable access to all coprocessors
?  mcr? ? ? p15, 0, r0, c15, c1, 0
?  CPWAIT?  r0
是直接执行MemMapEnd吗?

另外几处你不理解的地方,建议你最好看一下arm指令的介绍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sailorlyq 的回复:
最近分析pxa303中obm的汇编代码,有些疑惑。

? andals? r0, r0, r1

上面的andals指令如何解释,and后面的al是条件“总是吗”?
1. r0=r0&r1, al=Always (normally omitted), s=Updates condition flags. 故其与 ands r0, r0, r1 写法相同, 可能是笔者为了显示其高超的 assembly 功力, 所以才这样写.

__ENABLE_MMU子函数只有一条语句
__ENABLE_MMU
?  INCLUDE mmuenable.INC
这个怎么执行呢?
2. __ENABLE_MMU 应该只是一个 label, 所以 lz 要去看一下 mmuenable.inc 其内容方知.

?  mmuenable.INC
中一开始的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 macro.MAC

?  def TTB_BASE,? ? ? ? ? ? ? 0x80040000
?  def TTB_PAGE_BASE,? ? ? ?  0x80046000

;*************************************************** *
;* Memory Map with virtual to physical translations * *
;*************************************************** *
?  B MemMapEnd
;ALIGN?  32
? ? INCLUDE memmap.INC
MemMapEnd

;***************************************************************
;*
;* Regardless of reset reason, disable MMU and flush things out
;*
;***************************************************************
;ALIGN?  32
?  ldr? ? ? r0, =0x2043? ? ? ? ? ?  ; enable access to all coprocessors
?  mcr? ? ? p15, 0, r0, c15, c1, 0
?  CPWAIT?  r0
是直接执行MemMapEnd吗?
3. YES.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多谢各位高人。

如果
__ENABLE_MMU 子函数只有一条语句
__ENABLE_MMU
   INCLUDE mmuenable.INC

如果它的意思是直接进入mmuenable.INC执行的话,那么它应该执行
B MemMapEnd
;ALIGN   32
    INCLUDE memmap.INC
MemMapEnd

    可是这样的话INCLUDE memmap.INC这条语句是不是就被调过去了?

我可能表述的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我想问的是

__ENABLE_MMU
   INCLUDE mmuenable.INC
这个子函数的作用是直接跳入mmuenable.INC 顺序执行指令吗?还是仅仅起到一个包含头文件的作用?

网友:
andals 没有找到啥的。
B MemMapEnd
局势跳转到MemMapEnd 了。嘿嘿。

网友:
INCLUDE mmuenable.INC是把mmuenable.INC的内容插入在这里,程序执行到这时应该就是执行mmuenable.INC里面的内容。而INCLUDE memmap.INC也是同样的道理。INCLUDE memmap.INC部分应该不会被跳过去,如果程序能够从B MemMapEnd返回的话,应该会去执行memmap.INC的内容。

在这里还想向paul_chao大侠请教下,s=Updates condition flags,如果ands r0, r0, r1后面没有对condition flags进行判断的转移指令,是否可以用and r0,r0,r1来替代呢?

网友:
andals == ands, ands != and.

当然, 若是对 status register 没有参考的需要的话, 加不加 's' 是无关的, 这是 programmer 须自行注意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谢谢paul_chao大侠的解答。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呀。
刚才看了一下手册,andals  r0, r0, r1。如果r0, r1逻辑与的结果是0的话会把状态寄存器的Z位设置为1,这样的结果就和CMP结果判定相等是一样的,因为CMP的操作是把r0, r1相减,如果相等结果也是0,同样置位Z。

这块的思路基本上理清了。

OBM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语句: ContinueBoot
它并不是一个汇编指令。如果是个子函数(或者叫函数分支?)的话,它前面为什么没有跳转指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OBM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语句: ContinueBoot
它并不是一个汇编指令。如果是个子函数(或者叫函数分支?)的话,它前面为什么没有跳转指令呢?

ContinueBoot 会不会是 macro 呢?? 那几个 *.inc 档找找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应该是个宏。但是没有找到在哪定义的。
另外那个DDRInit也没有找到,不过有个命令引入了它,IMPORT DDRInit。难道它汇编也有一个类似于.lib的库吗?

网友:
老外的模块化处理真不是盖的!楼主用的什么工作环境,打开这个工程之后如果有看到.lib的话,有可能部分代码存在于.lib中了。也有可能DDRInit是用C或者CPP代码实现的。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DDRInit就应该是一个library routine。
可是这里ContinueBoot 并没有被引入,在别的地方也没有找到。我想它会不会仅是一个标记,开发人员原来想用一下 bl ContinueBoot;可后来没有用到。

网友:
最后两个问题。

汇编调用C语言的时候如何传参的,C语言调用汇编的时候是如何传参的。

是通过R0 R1 R2 R3 这几个寄存器吗?比如第一个参数放R0中。
多谢。

网友:
汇编调用C语言;C语言调用汇编一般都是用R0、R1、R2、R3来传参的。第一个参数放R0,第二个参数R1,第三个参数R2,第四个参数R3。

网友:
那返回值放在哪呢?

网友:
如果是一个参数返回值就放在r1中,n个参数返回值就放在rn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