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码管从1加到100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we[]={0xfe,0xfd,0xfb,0xf7,0xfef,0xdf,0xbf,0x7f};
uchar temp,tt,bai,shi,ge,z;
void init();
void fen(uchar,char,char);
void delay(uchar z);
void main()
{
temp=0;
init();
while(1)
{
if(tt==20)
{
tt=0;
temp++;
if(temp==100)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fen(bai,shi,ge);

}

}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void init()
{
TMOD=0x01;//SHEZHI DINGSHIQI 0 WEI GONGZUO FANGSHI 1置顶是设置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KAIZONGZHONGDUAN
ET0=1;  //KAIDINGSHIQI 0 ZHONGDUAN
TR0=1;
}
void fen(bai,shi,ge)
{
P3=0xfe;
P0=tabledu[bai] ;
delay(1);
P3=0xfd;
P0=tabledu[shi] ;
delay(1);
P3=0xfb;
P0=tabledu[ge] ;
delay(1);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这个程序只能点亮第三个数码管,第一和第二个有点闪烁,不过大致能看到第一个显示0,第二个和第三个显示的是同样的数。这是什么问题呢,对了,我的直接是I0口控制输出的,然后P3控制位选,P0控制段选。都是低电平点亮。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if(tt==20)
{
tt=0;
temp++;
if(temp==100)
{temp=0;}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fen(bai,shi,ge);

看这个程序 BAI=0    ;SHI=20%100%10 ;GE=20%10 ; 所以 SHI =GE

你为什么要用tt==20???你的延时函数也不好

网友A:
三位时,你都判断到100了。还算什么呀!直接就显示1 0 0 就ok了。多此一举!
两位时shi=temp%100%10;改为
bai=0;
shi=temp/10;
ge=temp%10;
程序就简单哦了!

网友:
shi=temp%100%10;改成shi=(temp%100)/10;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位时,你都判断到100了。还算什么呀!直接就显示1 0 0 就ok了。多此一举!
两位时shi=temp%100%10;改为
bai=0;
shi=temp/10;
ge=temp%10;
程序就简单哦了!

正解,第一和第二个有点闪烁,应该是你延时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