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rs猫进行ppp拨号,ppp的两端是什么?

楼主:
比如把我的gprs modem 和开发版接起来,在开发版上进行ppp拨号,这时候建立ppp的两端是指
     “开发版  和  基站”
还是 “开发版  和  猫”
或者 “猫      和  基站”

比较好奇

另外,我在执行“拨号”“断线”动作连续几次以后,就连不上了,ppp提示错误8(脚本错误)

环境描述:
linux kernel 2.6.27
pppd + chat 2.4.5

[ppp-script]
/dev/ttyUSB0
modem
debug
nodetach
usepeerdns
noipdefault
defaultroute
replacedefaultroute
0.0.0.0:0.0.0.0
connect '/usr/sbin/chat -s -v -f /etc/ppp/ppp-connect-chat'
disconnect '/usr/sbin/chat -s -v -f /etc/ppp/ppp-disconnect-chat'

[ppp-connect-chat]
ABORT           "DELAYED"
ABORT           "BUSY"
ABORT           "ERROR"
ABORT           "NO DIALTONE"
ABORT           "NO CARRIER"
TIMEOUT         10
''
                AT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D*99#
CONNECT
''

[ppp-disconnect-chat]
ABORT  VOICE
ABORT  ERROR
ABORT  RINGING
ABORT  RING
TIMEOUT  5
''
                     +++ATH
"NO CARRIER"
''

出错的地方是标红色的 ATD*99#,返回值是 "NO CARRIER"
除非重启机器,否则就一直连不上,但这个时候短信和电话是正常能用的。

网友:
建立连接肯定一端是Modem一端是基站。开发板上面跑的是通讯协议,可以理解成是用于控制你的Modem的。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14/11/19365ef7-eed7-4d74-a3d7-f13b9fd73496.html
这个帖子7楼回复: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CGDATA=1  是建立PC和modem之间的数据连接,这个连接中,modem相当于PPP server,PC机相当于PPP client。

看起来好像是说 modem 和 pc/开发板 之间是ppp?

或者有没有哪一篇或者几篇3gpp的协议是讲解这方面内容的?能不能推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