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能开发linux的驱动嘛?

楼主:
我是初学者,不想装linux,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windows下开发linux的驱动啊,那位知道的蝈蝈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莫非一定要装虚拟机。。。

网友A:
安装Cygwi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Cygwin就可以了~

我装的是wingw+msys,不知道行不啊?

网友:
装个虚拟机,这个很省事的

网友:
晕...开发linux驱动不想装LINUX???? 不知是哪种设备的驱动?

网友:
虚拟机用于一般的学习还可以,但如果要做实际的项目时,建议你把一台PC专门装linux并设置为服务器的模式,然后各位写应用程序的,写驱动的工程师都可以共享这台机的linux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Cygwin就可以了~

再加些支持包就够了

网友:
什么怪事都有!搞linux驱动却不想装linux,那你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