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网卡设置了静态IP,远程工具有时就连不上,这个奇怪 ...

楼主(2009-09-16):
如果网卡设置了静态IP,远程工具有时就连不上,这个奇怪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USB同步连接每次都能连接成功,但远程工具,例如看注册表的工具,和Zoom-IN的工具,有的时候能连上,有的时候连不上;
并且发现和CS8900的IP地址有关,如果设置为DHCP模式,就每次都可以连上了,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应该怎么解决呢?
工具
问题
ip地址
注册表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USB同步(Activesync)可以连上,远程工具就可以连上了...不知道为什么和网卡的IP有关系...

网友B:
用EVC自带的远程工具,终端上有网卡,会有这样的问题
把网卡禁用掉或者换VS2005自带的远程工具就好了

网友C:
哦,网卡禁掉是不行,因为还有用,我用VS2005的远程工具试试看

网友D:
你可以看下 其实usb用activesync连接时wince系统还是有个ip的,这个ip会和网卡的冲突!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每次要把网卡的设置成动态获取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