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ISA中断边沿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新手求助~~关于ISA中断边沿触发的问题
用IOCONNECTINTERRUPT挂接好中断服务程序后,设置为LATCHED方式。
发现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只能在下降沿被触发,但是我用的ISA板卡中断是上升沿触发,我想问下各位高手,WINDOWS下只能下降沿触发中断吗?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DOS下的GETVECT和SETVECT就不分这些呢?
问题
程序

网友A:
isa 板卡中断方式重新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网友B:
这个要根据芯片上面说明来做,一般有四种中断触发,上升沿,下降沿,低电平和高电平,这个要配置寄存器的!

网友C:
因为板卡不能设置....所以我想问下能从WINDOWS这边入手吗?
IOCONNECTINTERRUPT挂接的中断服务程序只能下降沿被触发吗?能改成上升沿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