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难题:怎样结束WinCE里的进程??

楼主:
如题:
   小弟在运行程序P1前,想先判断某进程P2是否运行,如果P2运行刚结束该进程,然后运行程序P1,我编程环境是EVC4.0,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弄?

网友:
扫描进程一,若存在则kill,用这几个API:CreateToolhelp32Snapshot、Process32First、SHGetFileInfo、Process32Next

网友:
如果P2是有窗口的程序,你可以用FindWindow()的方式找到该窗口,然后发送一个关闭的消息。这样更简单一些。

如果P2不是第三方的程序,而是你自己编写的,那就更好办,添加一个消息用于结束自己。

网友:
hjb大侠所言极是
很精练
赶紧努力学习了。

网友A:
我的进程是GPRS连接的进程,有窗口的,可是我怎样给FindWindow传参数呢?窗口名字叫什么呀,就是窗体显示的Caption吗?

网友:
不会看MSDN?

网友:
不查资料就说难题?windows没做过么?wince和它有很大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进程是GPRS连接的进程,有窗口的,可是我怎样给FindWindow传参数呢?窗口名字叫什么呀,就是窗体显示的Caption吗?

用 Remote Spy 来查看窗体的名字和Class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B:
可以在一个进程中创建一个线程监控另外一个进程的句柄对象情况从而判断出另外一个进程是否已经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一个进程中创建一个线程监控另外一个进程的句柄对象情况从而判断出另外一个进程是否已经退出

能再详细点吗?
我觉的,既然可以获取句柄,肯定进程是运行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