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有快慢?

楼主:
我写了这么一个程序用于控制步进电机,通过改变flag的值来改变电机的转向,但为什么两个转向的速度有很明显的不一致?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Forward[4]={0xf1,0xe9,0xe5,0xe3};
unsigned char code Back[4]={0xf1,0xe3,0xe5,0xe9};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f(flag==0)
        {
                for(i=0;i<=4;i++)
                {
                        P1=Forward;
                        delay(500);
                }
        }
        else
        {
                for(i=0;i<=4;i++)
                {
                        P1=Back;
                        delay(500);
                }

        }
}

网友:
首先:直流电机的转速 是受PWM控制,所以其方向改变后,只要PWM不变,转速应该基本一样。

但是步进电机则不一样,因为步进电机是受步进的时序控制,
一般的步进电机的正传与反转的 步进时序图应该不一样。
所以 仅靠flag来改变方向,速度很可能不一样

网友:
那可能是你的Forward和Back表有问题

网友:
for(i=0;i <=4;i++)

你数组长度只有4个
应该是
for(i=0;i <=3;i++)

网友: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f(flag==0)
{
if(i>3)i=0;
else i++;
P1=Forward[i];
delay(500);
}
else
{
if(i=0)i=3;
else i--;
P1=Forward[i];
delay(500);
}
}

使用步进电机时,需要记录步数,正走和反走是要从一个交叉点来启动,就是说你正走了3步,那么反走的时候要在3往回反。而不是0的位置,否则会缺步!

网友:
数组这里貌似是个低级错误,不过我改好以后还是转速不一样
不过另一个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Forward[4]={0xf1,0xe9,0xe5,0xe3};
unsigned char code Back[4]={0xf1,0xe3,0xe5,0xe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
                     P1=Back;
                     delay(500);
                 }
          }
}
的话,P1=Back和P1=Forward转速却基本上一样。

网友:
发现你的程序它不是一个循环.................................................................................................................................................................................................................................................................飞了你知道么????????

网友:
...................
在main()里面通常是一个无限循环,明白么????????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 (1)
  {
    if(flag==0)
    {
      for(i=0;i<4;i++)
      {
         P1=Forward;
         delay(500);
      }
    }
    else
    {
      for(i=0;i<4;i++)
      {
        P1=Back;
        delay(500);
      }
    }
   }
}

网友: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Forward[4]={0xf1,0xe9,0xe5,0xe3};
unsigned char code Back[4]={0xf1,0xe3,0xe5,0xe9};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f(flag==0)
{
for(i=0;i<4;i++)
{
P1=Forward;
delay(500);
}
}
else
{
for(i=0;i 4;i++)
{
P1=Back;
delay(500);
}

}
}

程序 通过控制改变初始化flag的值 是可以控制正转反转的,至于速度,可能跟电机有关系 也可以适当的改变延时来试试delay()

网友:
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