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按钮背景点击后消失

楼主:
   自己重载的CButton,类,捕获OnLButtonUp和OnLButtonDown消息,实现点击时切换背景图片,发现点击之后,绘制完背景之后,按钮背景又回复为默认的无背景的(默认的颜色和问题)。在事件处理时,的确已经将背景画成图片,感觉好像系统的默认处理是又重画了。。自己重写了OnPaint,OnEraseBkgnd等方法,都是直接返回的TRUE,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猜测应该是有道理的,不过没有代码,怎么判断?

网友:
OnEraseBkgnd return true
没必要,没啥影响 ,debug你lbuttondown/up

网友A:
建议您采用CBitmapButton,,这样就不用查现在的代码了..
在网上搜索一下CBitmapButton,还算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采用CBitmapButton,,这样就不用查现在的代码了..
在网上搜索一下CBitmapButton,还算好用的

你是说MFC的?用这个点击速度很慢,有BUG。而且也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网友:
   找到原因了,因为没有设置OWNERDRAW,这个属性,所以系统会帮你重绘的。设置之后,有个小问题,点击比以前慢,就是快速点击多次,会有丢失的点击。不过已经解决了,参考网上的方法,屏蔽了双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