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ulti bin,在OEMIoControl处卡很久,使得总体启动速度也不快

楼主:
我原来不使用mult bin时,输出信息如下: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现在使用multi bin,发现输出信息如下: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会在这里停顿20多秒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请问怎么查这种问题?我无法使用debug模式,debug编出来的东西太大了,没有合适的工具下载。

网友:
并且我注意到不使用multi bin时,第1条OEMIoControl打印为: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使用multi bin时,第1条OEMIoControl打印为: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04 - device 0x0101 func 65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文件系统对所有的flash的快都进行了一次的扫描

网友:
我不能确定,
这些OEMIoControl对应的函数调用流程是怎样的?是已经开始调度了吗?

网友:
检查nandflash驱动。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在platform.dat里建了这几个目录和文件: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pic")
Directory("\Windows\pic"):-Directory("warn")

Directory("\Windows\pic"):-File("BACK.bmp","\Windows\BACK.bmp")
Directory("\Windows\pic"):-File("BACK320x480.bmp","\Windows\BACK320x480.bmp")
Directory("\Windows\pic"):-File("BACK480x320.bmp","\Windows\BACK480x320.bmp")
("menu_on_sel480x320.bmp","\Windows\menu_on_sel480x320.bmp")

Directory("\Windows\pic\warn"):-File("BNG.BMP","\Windows\BNG.bmp")
Directory("\Windows\pic\warn"):-File("BNG320x480.BMP","\Windows\BNG320x480.bmp")
Directory("\Windows\pic\warn"):-File("BNG480x320.BMP","\Windows\BNG480x320.bmp")

去掉它们就很快了;

但是,我的应用程序是要用到pic、pic/warn这两个目录的,这两个目录下有一些文件。
怎样才能既使用这些目录、文件,又不影响启动速度呢?

网友:
在启动过程中创建这些文件造成的?

文件很多吗?如果不多的话就直接用WINDOWS路径吧

网友:
直接使用windows目录的话,要改客户提供的程序,比较复杂;
有方法建立链接目录吗?
比如建 /windows/pic, windows/pic/warn 都指向 /windows

网友:
在pc上试了一下,链接方式都有.lnk后缀,不知在wince下是否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