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的中文字符串显示为乱码

楼主:
用的是WIN 6.0;系统是中英文可以切换的,读取的二维条码中的中文在切换到中文下显示为乱码,在单独的中文系统中显示是正常的。我看注册表中的信息用的都是simsun.ac3的这个字库。

网友:
系统内码问题吧,

要是中文的还是建议用中文的系统

网友:
那就是说是系统的问题了,和应用程序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恩,

一般都是系统内码问题,对中文支持的问题,

以前我用英文xp,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MUI的问题

网友:
但是系统在切换到中文后,比如按钮控件上如果写的是中文的话,还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恩,系统内码支持的问题,

所以如果用英文的系统,就建议你软件界面做全英文的,

如果用中文的系统,做中文英文都支持了,hoho

网友:
敢问下LZ CE6.0下的双系统是如何制作的?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就做做应用,没有搞系统方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就做做应用,没有搞系统方面的东西。

哦 呵呵 之前想做个 没做出来 看到 就顺便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