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SP4的安装问题,欢迎过来人指点

楼主:
安装到最后,出现以下提示: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Setup Wizard ended
prematurely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setup ended prematurely
because of an error.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
To install this program at a latter time,please run the
installation again.

网友:
EVC有安装顺序的。 重装再试......

网友:
你机子上还装有哪些编译器

网友:
补充说明,我的机器上没有CD-ROM.

网友:
已经重装了几次了,还是没有效果.我看了它的安装要求,只有CD-ROM没达标…

网友:
不一定需要CD的,偶一直都是通过硬盘安装的。

LZ的电脑上,是不是已经安装了VS2005/VS2008,或其它的编译器?

LZ,你的EVC4安装了没? EVC SP4只是EVC的一个补丁。

网友:
EVC4已经装完了,电脑上有EVC++ 4.0、VC++6.0、CB6.0,我觉得它们不影响SP4的安装。因为我有台电脑上有VS2005、VS2008、VC++6.0、CB6.0编程软件已经成功的安装了EVC的SP4。

网友A:
EVC4.0最好在VS2005等软件之前安装,我这边在装有VS2005的机器上也没能成功安装EVC,后来装了个虚拟机,才能装EVC,所以现在都不怎么用EV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4.0最好在VS2005等软件之前安装,我这边在装有VS2005的机器上也没能成功安装EVC,后来装了个虚拟机,才能装EVC,所以现在都不怎么用EVC了。

是的,这也是我问LZ是否已经安装了其它VS200X编程的原因

网友:
呵呵,真无语,装了几次居然成功了.我什么东西都没改,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一直都是成功装evc的

网友:
各位准备好接分吧,呵呵…对于这个问题,我建议碰到的人要耐心点,多装几次就成功了,实在不行就把EVC卸了重新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