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onfig.bib文件内容

楼主:
我的BSP中config.bib中内容如下:
IF IMGFLASH !

        #define                NKSTART                80100000
        #define                NKLEN                01B00000
        #define                RAMSTART                 81F00000
        #define                RAMLEN                02100000

ELSE ;IMGFLASH

         #define           NKSTART           9AB00000
         #define           NKLEN             01B00000
         #define           RAMSTART          81F00000
        #define           RAMLEN            02100000
我在PB->Platform->Settints中选了Write Run-time Image to Flash Memory(IMGFLASH=1)
所以应该进ELSE中的设置
------------------------------------------------------------------------------------------
以下是我的OemaddressTable部分内容:
        DCD     0x80000000, 0xA0000000, 128     ; MAINSTONEII: SDRAM (128MB).
        DCD     0x88000000, 0x5C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SRAM (64KB bank 0).
        DCD     0x88100000, 0x58000000,   1     ; BULVERDE: Internal memory PM registers.
        。。。。。。。
        DCD     0x9AA00000, 0x00000000,  64     ; MAINSTONEII: nCS0: MCPII Module Boot Flash (64MB).
        DCD     0x9EA00000, 0x50000000,  1      ; BULVERDE: Camera peripheral interface.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其中SDRAM是从虚拟地址8000_0000起,共128MB
    Norflash是从9AA0_0000起,共64MB

可是如果我在config.bib中设置RAMSTART从81F00000起,RAMLEN为2100000  (即SDRAM认为一共64M)
    系统就可以通过OEMInit,并可以启动
如果我在config.bib中设置RAMSTRAT从81F00000起,RAMLEN为6100000  (即SDRAM认为是128M)
这样系统进入OEMInit,执行完该函数就死掉了

请问config.bib这里我设置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0xA0000000 这个大小是128M吗?你再算下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网友:
RAM改成128M的话除了设置这个BIB还要在RAM的初始化代码上进行一些更改,比如地址线等问题,另外可能还要根据情况修改一下CPU的各模式SP地址。

网友:
128M的sram?还没搞过 学习下~!

网友B:
就像veabol大哥讲的在startup.s那应该把sdram初始化看看是不是sdram已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veabol大哥讲的在startup.s那应该把sdram初始化看看是不是sdram已经起来了~

OK!

网友:
应该默认是系统只使用了BANK6吧,如果改了128内存,那么硬件上SDRAM地址等要改的,软件上还要做相应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A0000000 这个大小是128M吗?你再算下

同样有此疑问,我之前搞两片32M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问题,OEMGetExtensionDRAM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网友:
打酱油的飘过了!

哈哈哈哈

网友:
SDRAM是128M时,RAMLEN肯定要小于128M, 因为你还要分一部分给nk,给nboot eboot 和其他一些DMA用的buffer, 这里你要把SDRAM理解为RAM+ROM+显存+。。。

网友:
我看错了,原谅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