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启动&flash问题

楼主:
原程序将flash0块和2块开始的地方写入了两个名为bios1.c和bios2.c的C数组文件,开机时有进度条和logo。我现在想改开机logo中的两个字母,请问怎么办?
flash0块的bios1.c是不是启动程序bootrom.bin转换成C数组文件烧进flash的!

网友:
这么点信息谁会知道呢?
自己看下bios1和bios2都是什么内容,改好之后再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信息谁会知道呢?
自己看下bios1和bios2都是什么内容,改好之后再烧进去

const unsigned int BIOS2[]= {
0xe3a01313,   0xe3e024ff,   0xe5812000,
就这些内容。
不过我现在摸索出来了  bios2是一张开机logo的BMP图片转成的C数组,但进度条框里面的开机进度是怎么造出来的呢? bios1好像是启动程序  也是像以上bios2的格式 谢谢众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