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IO设置

楼主(2010-01-20):
AVR中IO设置
在ICC AVR中如何编写一个管脚是对另一个管脚取反,在AVR中对IO的操作有3中分别是DDRx(设置管脚的输入输出)PORTxn(设置管脚的上拉或置输出为1或0)PINx(是检测管脚状态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设置一个管脚的输出是对另一个管脚的取反,请高手指点一二
检测
我不知道
如何

网友A:
这不有输出0 和1和嘛
一个管脚是对另一个管脚取 一个管脚状态=~另一个管脚状态

网友B:
PORTB^=0x02;//把IO口取反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2;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网友C:
楼主到底想要什么AVR的代码,我都有,QQ:604914729,我传给你吧

网友D:
先读出来,取反之后进行移位等操作再发给另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