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PPP协商了哪些LCP选项

楼主:
PPP协议中LCP协商的时候,具体协商哪些选项呢?我有个PPP-2.4.1-10的源码,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协商了哪些配置选项.
在etc.ppp下面的options里,只有“lock”,在没有其他的
ppp-2.4.1-10
  .........\Changes-2.3
  .........\chat
  .........\....\chat.8
  .........\....\chat.c
  .........\....\Makefile.linux
  .........\....\Makefile.sol2
  .........\common
  .........\......\zlib.c
  .........\......\zlib.h
  .........\configure
  .........\contrib
  .........\.......\pppgetpass
  .........\.......\..........\Makefile.linux
  .........\.......\..........\pppgetpass.8
  .........\.......\..........\pppgetpass.gtk.c
  .........\.......\..........\pppgetpass.sh
  .........\.......\..........\pppgetpass.vt.c
  .........\etc.ppp
  .........\.......\chap-secrets
  .........\.......\options
  .........\.......\pap-secrets
  .........\FAQ
  .........\include
  .........\.......\linux
  .........\.......\.....\if_ppp.h
  .........\.......\.....\if_pppvar.h
  .........\.......\.....\ppp-comp.h
  .........\.......\.....\ppp_defs.h
  .........\.......\net
  .........\.......\.....\if_ppp.h
  .........\.......\.....\ppp-comp.h
  .........\.......\.....\pppio.h
  .........\.......\.....\ppp_defs.h
  .........\.......\.....\slcompress.h
  .........\.......\.....\vjcompress.h
  .........\.......\pcap-int.h
  .........\linux
  .........\.....\Makefile.top
  .........\modules
  .........\.......\bsd-comp.c
  .........\.......\deflate.c
  .........\.......\if_ppp.c
  .........\.......\ppp.c
  .........\.......\ppp_ahdlc.c
  .........\.......\ppp_comp.c
  .........\.......\ppp_mod.h
  .........\.......\vjcompress.c
  .........\PLUGINS
  .........\pppd
  .........\....\auth.c
  .........\....\cbcp.c
  .........\....\cbcp.h
  .........\....\ccp.c
  .........\....\ccp.h
  .........\....\chap-md5.c
  .........\....\chap-md5.h
  .........\....\chap-new.c
  .........\....\chap-new.h
  .........\....\chap_ms.c
  .........\....\chap_ms.h
  .........\....\demand.c
  .........\....\eap.c
  .........\....\eap.h
  .........\....\ecp.c
  .........\....\ecp.h
  .........\....\eui64.c
  .........\....\eui64.h
  .........\....\fsm.c
  .........\....\fsm.h
  .........\....\ipcp.c
  .........\....\ipcp.h
  .........\....\ipv6cp.c
  .........\....\ipv6cp.h
  .........\....\ipxcp.c
  .........\....\ipxcp.h
  .........\....\lcp.c
  .........\....\lcp.h
  .........\....\magic.c
  .........\....\magic.h
  .........\....\main.c
  .........\....\Makefile.linux
  .........\....\Makefile.sol2
  .........\....\md4.c
  .........\....\md4.h
  .........\....\md5.c
  .........\....\md5.h
  .........\....\multilink.c
  .........\....\options.c
  .........\....\patchlevel.h
  .........\....\pathnames.h
  .........\....\plugins
  .........\....\.......\Makefile.linux
  .........\....\.......\Makefile.sol2
  .........\....\.......\minconn.c
  .........\....\.......\passprompt.c
  .........\....\.......\passwordfd.c
  .........\....\.......\pppoatm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B:
用Bus Hound抓包分析一下

网友C:
现在没有条件做实验,所以就想看看哪些代码是控制这些选项的,有没有人精通PPP呢?
引用 网友B:
用Bus Hound抓包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条件做实验,所以就想看看哪些代码是控制这些选项的,有没有人精通PPP呢?
引用 网友B:
用Bus Hound抓包分析一下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组织的,我的是在PPP.c下,PPPHandshakeIsp()函数里面进行三步协商的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函数。
能否贴上来看看?或许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条件做实验,所以就想看看哪些代码是控制这些选项的,有没有人精通PPP呢?
引用 网友B:
用Bus Hound抓包分析一下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组织的,我的是在PPP.c下,PPPHandshakeIsp()函数里面进行三步协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这个函数。
能否贴上来看看?或许可以参考一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有条件做实验,所以就想看看哪些代码是控制这些选项的,有没有人精通PPP呢?
引用 网友B:
用Bus Hound抓包分析一下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组织的,我的是在PPP.c下,PPPHandshakeIsp()函数里面进行三步协商的

不好意思,搞错了,PPPHandshakeIsp是移植后自己起的名字,源码里的名字是PPPEntry,在PPP.c文件里
发出的LCP REQ包大概是这样
7e ff 7d 23 c0 21 7d 21 7d 20 7d 20 7d 34 7d 22 7d 26 7d 20 7d 20 7d 20 7d 20 7d 25 7d 26 55 3b 61 db 7d 27 7d 22 7d 28 7d 22 7d 27 b0 7e
其实ppp.c没多少代码,对照RFC看一下,一目了然。
不过如果没实验条件,只是看代码,根本不知道对端怎样回应你,还是很不爽

网友C: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代码怎么样写就是协商某个选项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代码怎么样写就是协商某个选项了,呵呵
看协议,协议就是讲这个的

1.首先你向对端发一个REQ包(代码段为01),协商选项协议里写的很详细,可以参照;
2.对端若没异议,会给你一个ACK包(02);
3.也有可能会给你NAK(03)或者REJECT(04),你要根据这个包的内容重新调整自己REQ包的协商选项,然后重新发REQ包,等待回应
4.对端同时也会给你发REQ包,没异议你就给他回一个ACK包;
你给对端回了ACK包并且有收到对方的ACK包,就可以认为LCP协商结束
最简单的流程大约这样
想要详细了解的话还是去看协议,很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最近比较忙,有几天没来了,结贴了。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