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怎么画一个箭头

楼主(2009-08-15):
在protel99se怎么画一个箭头
大家好:
在protel99se怎么画一个箭头?比如我自己在画一个9014(没有用自带的库里面的),发射级的箭头要怎么画?
我在一个资料上说是用多边形来画,我自己搞了半天画不出来,特来请教大家,帮个忙!谢谢!
资料

网友A:
就跟画图一样嘛
把一个矩形调整成三角形放到线段的一端就ok了

网友B:
就是你自己用的那种方法就行。用画直线先画箭头的直线部分。然后用多边形画三角形。三角形就是箭头的头。三角形是多边形的一种。肯定能用它画的。只是画的时候画三个顶点就好,画多边形的方法就是确定顶点。也就是点三下鼠标左键就行了大小再调整

网友C(2009-09-27):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