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嵌入式方向是什么?

楼主:
    想学ARM嵌入式,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学,最近一直在看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是和看天书一样,都看不懂。也不知道看了那些东西有什么用。看完一遍都不知道到底看了什么。请高手指教一下,要真正学好它,我要怎么做。要看些什么书?先谢谢了。。。

网友:
你是想学ARM嵌入式的硬件设计还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
硬件设计

网友:
硬件,驱动,应用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

楼主是学生吗?
如果是,就去图书馆借几本周立功讲NXP的ARM7的书籍看看,里面讲得很详细。
另外还有三星ARM9的书籍。

对于想做硬件设计的你,多多关注硬件的原理性设计,看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么连接与设计,

网友:
如果楼主已工作,

就看自己单位有什么样的嵌入式开发板,
ARM7还是ARM9以及ARM11,

如果有开发板,就对照开发板的使用文档,好好它对于自己硬件设计的章节的讲解,然后对照核心处理器,多看看它的技术手册。

嵌入式硬件设计,需要你多多看一些比较常见IC(典型ARM处理器、NOR FLASH、NAND FLASH、SDRAM、DDR、FE的PHY、WIFI、GPS、DCDC、LDO等等)的参考设计或原理图,
多多弄明白那些IC为什么要那么设计,多多积累。

当然用EDA工具画原理图、PCB等,也是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的一大技能,。

网友:
最好买个开发板研究研究呗,不懂就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
要是想嵌入式软件呢,该学些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