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读取重量传感器的重量值

楼主:
如题

网友:
关键是你用什么转换过来的

网友:
现在要想的是怎么读取出来,能不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
看这个传感器跟cpu是什么接口了,如果是uart的,就用uart驱动,如果是i2c的,就用i2c,如果是spi的,就。。。如果是sdio的,就。。。如果是。。。。
反正是什么接口就用什么接口。
总不至于这个传感器的spec连硬件接口都不说明吧?

网友A:
不是接口,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口,是串口。

晕,LZ不是搞这一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