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USB设备无法识别

楼主(2009-12-29):
请教各位大大 USB设备无法识别
自己做的一个USB设备插上电脑想写驱动 电脑提示USB设备无法识别 UNKOWN DEVICE 接着又提示驱动已装上可以正常使用了!!!我驱动还没开始写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设备
电脑

网友A:
你的USB设备是用的哪个协议?HID,Mass Storage,还是其它自定义的?
估计是你的描述符设置得不对

网友B:
普通的USB设备是不是已经系统集成了驱动啦,直接插上就行了吧。
问下为什么要插上USB了写驱动啊?

网友C:
用windriver写驱动是要插上先吧 用的HID的

网友D:
如果用的HID的话是会认为已经安装了驱动,因为WINDOWS本身就已经集成了HID的驱动,你到设备管理器里应该能够找到你的设备为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