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AND flash以page为单位读写,SD card以block为单位读写?

楼主:
NAND flash以page为单位读写,以block为单位erase, SD card的存储介质用的是NAND flash,为什么却已block为单位读写呢?《SD SPEC》甚至都没有page这个概念。

《SD SPEC》还提到set block length 用CMD16,block的长度不是该由NAND FLASH的硬件组成(memory chip etc.)确定的么,怎么却可以set呢?

我曾怀疑《SD SPEC》的block可能指的是NAND flash的page,SPEC里讲的group可能指的是NAND flash的block,但SPEC说set erase block start 用CMD32 and set erase block end 用CMD33,照此来看SPEC里的block就应该是NAND的block,所以问题就回到标题了。

实在不明白,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建议看一下不同存储器的内部逻辑结构,下两个DataSheet看看。

网友:
都有块和page的概念吧。

网友:
《SD SPEC》里写道:
--------------------------------------------------------------------------------------
对于基于块的命令,有定义:
?        块(block) – 和基于块的读写命令相关,其大小是当host发出一个块命令时卡传输的字节数。块的大小可能是编程写入的,也可能是固定的。可查询CSD确定允许的块大小和是否可编程。
可擦除单元的粒度一般不和基于块的命令的相同:
?        扇区(sector) - 和擦除命令相关。其大小(size)是一次擦除的block数,对于每个设备,扇区size是确定的。扇区size(in blocks)存在CSD中。
对于包含写保护的设备,用:
?        WP组 - 最小的有写保护的单元,其size是用one bit可写保护的组数。对于每个设备,WP-group是确定的,该信息存于CSD。
Memory Array Partitioning图:n个block组成sector,n个sector组成WP group.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里的block可能就是NAND的page,这里的sector可能就是NAND的block——前面说和擦除命令相关,大小是一次擦除的block数,和NAND的“block由32或64个page组成,是擦除单位”如出一辙。

网友:
俺们经常在cpu内部对小块的flash进行操作,有block的概念和page的概念,一般block是几K,比如4K,page是几十字节,比如64-256字节。最小可操作单位是page,这是对单片机内部的flash而言。

网友:
帮顶,在旁边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