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今天开始从ppc 转 wince 开发 需要一些开发环境 sdk 请各位帮忙

楼主:
小弟今天开始从ppc 转 wince 开发 需要一些开发环境 sdk 请各位帮忙

请问 开发wince程序需要装那些 sdk  开发包   最好能给 链接  谢谢了 ~~

小弟准备用vs2005 开发

网友A:
WINCE 6.0可以通过微软官方免费下载,
你只要安装了VS2005,还有VS2005的SP1补丁,然后下载一个几十K的WINCE安装包
就可以在线安装的形式把WINCE的SDK还有PB安装成你VS2005的插件了。
我这里提供一个网址给你: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7E286847-6E06-4A0C-8CAC-CA7D4C09CB56&displaylang=en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在你做完系统定制以后,使用vs2005生成针对该系统的sdk,Wince6.0也有standard sdk,免费下载的。google之

网友:
有 没有 Wince 5.0 的 开发包  sdk
我 下了一个  安装时说只能在2000 或xp sp1 上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6.0可以通过微软官方免费下载,
你只要安装了VS2005,还有VS2005的SP1补丁,然后下载一个几十K的WINCE安装包
就可以在线安装的形式把WINCE的SDK还有PB安装成你VS2005的插件了。
我这里提供一个网址给你: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7E286847-6E06-4A0C-8CAC-CA7D4C09CB56&displaylang=en
希望对你有帮助

刚刚 下载的 你提供的连接   安装时  要key 。。。。????

网友:
这个KEY在那个页面可以免费申请,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