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过程中OALLIB编译出错!

楼主:
移植很久了,还是没有成功,这种感觉很崩溃!
在参考了gooogleman 的移植笔记,在OALlib的时候还是卡住了,始终是8个错误,我贴出来在此向大家求教下: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1:0000000030: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init.c(53) : error C2065: 'dwNKDrWatsonSiz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34: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intr.c(71) : error C2065: 'BSP_BASE_REG_PA_DM9000_IOBAS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35: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intr.c(71) : error C2051: case expression not constant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3)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F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4)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M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5)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L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6)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9: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7)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BRDIV' : undeclared identifier

按照gooogleman的笔记,这里应该添加extern DWORD dwNKDrWatsonSize;就不会提示dwNKDrWatsonSize未定义错误,加上就好了,但是ztg0021的却要屏蔽extern DWORD dwNKDrWatsonSize 才行的。
可是我无论添加上还是不添加上,效果是一样的,始终是这8个错误!
然后接着编译OAL,BSP显示的错误都是这8个,我看了其他的OALLIB文件,在出现错误的地方感觉没有什么分别的吗?
纠结中...
希望各位有做过的帮我看看,或者提出你对OAL移植这一块的心得!

网友A:
哦,这个我都忘记光了。嘿嘿。
我当时不是这么干的。我不会太相信一些文档,我就按照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前辈们的文档有些是和我们BSP不一样的,以为他们是从2443弄来的,而我是直接在2440上弄的,所以不太一样,楼主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大胆一点,一天就能跑到桌面的。现在我好忙,干过什么之后我都不记得了,所以只能给一些通用意见。
undeclared identifier这些明显是没有找到定义的地方,你多看这个变量到底在哪里的,你看sources啊,是否连接了lib以及头文件是否包含,甚至你看这个变量是否有用,没有就删除它。

网友:
以为——》因为
晕,老是打错字。

网友:
按照自己的思维来移植吧,不要太限制在别人的思维,
以后你做啥事都会很快的。

good luck

网友:
我提拱其中6个错误的解决方法:
BUILD: [01:0000000034: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intr.c(71) : error C2065: 'BSP_BASE_REG_PA_DM9000_IOBAS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在SRC->INC->bsp_base_reg_cfg中加上如这样:
#define BSP_BASE_REG_PA_DM9000_IOBASE           0x20000300
#define BSP_BASE_REG_PA_DM9000_MEMBASE          0x20000000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3)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F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4)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M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5)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L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6)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UILD: [01:0000000049:ERRORE] D:\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oal\oallib\.\debug.c(77) : error C2065: 'BSP_UART0_UBRDIV' : undeclared identifier
在SRC->INC->bsp_cfg中加上
#define BSP_UART0_ULCON         0x03                // 8 bits, 1 stop, no parity
#define BSP_UART0_UCON          0x0005              // pool mode, PCLK for UART
#define BSP_UART0_UFCON         0x00                // disable FIFO
#define BSP_UART0_UMCON         0x00                // disable auto flow control
#define BSP_UART0_UBRDIV        (S3C2440A_PCLK/(115200*16) - 1)

其它两个原因,因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故不便乱说。

网友B:
lib不匹配,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我都忘记光了。嘿嘿。
我当时不是这么干的。我不会太相信一些文档,我就按照实际情况来分析,当时前辈们的文档有些是和我们BSP不一样的,以为他们是从2443弄来的,而我是直接在2440上弄的,所以不太一样,楼主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大胆一点,一天就能跑到桌面的。现在我好忙,干过什么之后我都不记得了,所以只能给一些通用意见。
undeclared identifier这些明显是没有找到定义的地方,你多看这个变量到底在哪里的,你看sources啊,是否连接了lib以及头文件是否包含,甚至你看这个变量是否有用,没有就删除它。

这个我基本上是参考你的和ztg0021的,当然也有 一些热心的朋友给我提出指导,不过这几天我要好好调试一下啊!谢谢你给我的建议和鼓励!以后还有要麻烦你的地方,不要嫌烦哦!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RC->INC->bsp_cfg中加上
#define BSP_UART0_ULCON? ? ? ? 0x03? ? ? ? ? ? ? ? // 8 bits, 1 stop, no parity
#define BSP_UART0_UCON? ? ? ? ? 0x0005? ? ? ? ? ? ? // pool mode, PCLK for UART
#define BSP_UART0_UFCON? ? ? ? 0x00? ? ? ? ? ? ? ? // disable FIFO
#define BSP_UART0_UMCON? ? ? ? 0x00? ? ? ? ? ? ? ? // disable auto flow control
#define BSP_UART0_UBRDIV? ? ? ? (S3C2440A_PCLK/(115200*16) - 1)

其它两个原因,因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故不便乱说。

老朋友了,呵呵,又是你帮我呢,都不知道说撒了!
呵呵,我试试,今晚我先进行修改,明天早上再进行编译下,不管咋样,谢谢你是必须得!
晚上又是俄罗斯和德国还有乌克兰和英格兰的比赛,要我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不匹配,顶上去。。。

恩,这个原因也是有可能的,面对一堆LIB有时候真的很头大!
呵呵~~~回头我再看看这方面的资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