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410的usb从设备驱动—无法相应irq中断

楼主(2009-05-06):
有关2410的usb从设备驱动—无法相应irq中断
有关2410的usb从设备驱动—无法相应irq中断
1.中断屏蔽寄存器没有屏蔽对应位。它的值为FDFFFFFF,usbd中断对应25位等于0,没有被屏蔽。
2.当板子的usb从口与计算机相连时,为何底层驱动接收不到对应的中断。计算机则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在对板子的调试中,程序始终不会跳到LDR PC, IRQ_Addr或是LDR PC, FIQ_Addr来执行,。这是什么原因??
设备
计算机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既然说是USB“驱动”,那就是进入WINCE了,WINCE里边的中断不是那样做的,用这种形式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dwIrq, sizeof(DWORD), &dw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网友B:
我先问一个你开中断了吗?二你电路对吗?

网友C:
1.是底层驱动,不是wince。
2.电路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用已经定型的板子用ads测过可以。
3.现在我把程序移植到keil下来作。
4.楼上开中断的含义是指wince下,还是我这里的最底层而言?我只是令中断屏蔽寄存器对相应位允许执行。而且只是令usbd中断允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