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调试信息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出错了,什么原因 ?

楼主:
ONLD:MSG]  nLKFlag      = 0
[BBM:   ]  << DevNO:0 MAPPING INFORMATION >>
[BBM:   ]   Bad Mark Information
[BBM:   ]      - Bad Mark (0x22) by write error
[BBM:   ]      - Bad Mark (0x11) by erase error
[BBM:   ]   pstDev->n1stSbnOfULArea = 0
[BBM:   ]   << Total : 0 BAD-MAPPING INFORMATION >>
BIBDRV_PS:GetProfileName - Profile = SMFlash, length = 16
[HALWP:INF]  nCtrlCode = PS_HAL_BML_INIT
[BIF:WRN] BML_Init is already called
[HALWP:INF]  nCtrlCode = PS_HAL_BML_INIT
[BIF:WRN] BML_Init is already called
[OND:MSG]   GetBmlId - BmlPartitionId = 8
[OND:MSG]   GetBmlId - BmlVolumeId = 0
[HALWP:INF]  nCtrlCode = PS_HAL_BML_OPEN
[HALWP:INF]  nVol      = 0
[OND:INF]   otp uid(0~7) 0xec, 0x0, 0x1b, 0x86, 0x1c, 0xb2, 0x31, 0x39
[OND:INF]   otp uid(8~15) 0x33, 0x37, 0x32, 0x30, 0x1, 0x1, 0xb, 0x9
[OAL] Not Clear Storage
[OAL] Not Clear System Hive
[OAL] Not Clear User Hive
[OAL] Not Clear System Hive
WARN: OALIoCtlHalGetHWEntropy: Buffer too small
hXx@P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突然变乱码了
怎么回事啊
高手指点啊
换了同事的bsp包都没有解决

网友:
WARN: OALIoCtlHalGetHWEntropy: Buffer too small

看看这句在哪里。。。

网友:
打印的信息已经说的很清楚,问题在哪里的

网友:
不是哪里的问题
以前正常的时候也出过这个警告信息
但是下面还是能够正常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哪里的问题
以前正常的时候也出过这个警告信息
但是下面还是能够正常打印的

那就看看以前的信息,下面会执行哪些函数,一般很好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哪里的问题
以前正常的时候也出过这个警告信息
但是下面还是能够正常打印的

那就看看以前的信息,下面会执行哪些函数,一般很好定位的。。。

有一些真的很难定位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是换回了以前的bsp重新编译就好了
不知道楼主的为何不行,希望早日找到问题根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