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USB驱动程序

楼主:
现在想编一个驱动程序,xp中可以读取usb设备的信号和给usb设备发送信号,xp可以自动识别usb设备。谁有这方面相关资料或者代码,发给小弟看看!

网友:
没有人会吗??

网友:
三种方法
1.你到DDK里面着个开源得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在SRC目录下面,修改一个现成的WDM驱动就可以了.

2.或者如果你得系统够新的话,利用WinUSB的机制,直接写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不用写驱动.

3.要求更简单的话,写个应用程序,响应 OnDeviceChange这个命令,然后在从Param里面得出来就可以了.

代码又很多开源的,下一个去吧

网友:
BAIDU一下 侦察USB设备,有很多..

网友:
来学习的,顺便拿分走人。

网友:
推荐《圈圈教你玩USB》一书。代码详细。讲解思路由浅入深。

另外,如果你的驱动要识别所有的USB设备,这一点比较复杂,特别是现在有OTG。勇气可嘉,祝你成功!

网上很多人说开发USB驱动,大致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本人认为未必。如果商业化的项目,一般都会有个类别之分,不需要识别所有的种类,例如HID类。大而全,维护困难。

网友:
可以设置成USB HID类,不需要安装驱动,只要在应用程序中对其进行访问就可以了,比如silicon的U-EC5的仿真器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