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affs2的问题。

楼主:
小弟是新手,现在遇到两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目前我在玩一个ARM-linux的开发板,根文件系统是jffs2,挂在mtdblk2,我想把它换成yaffs2。
第一个问题:
    启动后我把mtdblk3以yaffs2的方式挂载的/mnt目录,然后把用来制作jffs2文件系统镜像的根文件系统目录(bin, root, home, mnt.....)直接拷贝的/mnt目录下,最后修改内核启动参数启动,内核挂上根文件系统后就死了,信息好像是“Kernel Pannic ..... init not found ......”。我拷贝另外的一个根文件系统目录到/mnt下,然后用同样的参数启动,成功了!

   把第一个根文件系统目录制造出来的jffs2镜像写到flash是可以启动的,为什么把它当作yaffs2用就不行了?

第二个问题:
   上面挂载yaffs2很慢,大概要20多秒,这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怎么可以让它快一点?

小弟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然后我在yaffs2的源代码添加了打印,发现主要时间是耗在yaffs_ScanBackwards(yaffs_Device * dev)
这个函数里面。

网友:
bootloader用的是u-boot吗?改用g-bios一定能成功
移植yaffs2需要多处改动,g-bios提供了完美支持,而且使用也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