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系统发出的信号???????

楼主:
就是当ctrl+c或者切断电源的时候,系统都会发出一个信号。
像SIGHUP SIGINT 之类的 东西
可以写出一个方法获取到它吗?
我是想让系统关机的时候 用signal绑定一个倒计时函数,但是我不知道关机的信号是什么 。这个信号会不会被隐藏掉?

ps:已经确定不是SIGURG 了

网友:
你是用LINUX吧,我记得的SIGTER?

网友:
这个具体是几多  可以用什么函数捕获到吗?

网友:
ctrl + c 在LINUX中是发送的SIGSTOP(是结束进程的信号)  ctrl + \ 在LINUX中师发送SIGKILL吧!要想知道具体哪些发什么信号,只要你有一个Linux系统就能找到了。我也刚刚学。。。

网友:
我也是初学的,最近看过这个代码,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my_func(int sign_no)
{
        if(sign_no==SIGINT)
                printf("I have get SIGINT\n");
        else if(sign_no==SIGQUIT)
                printf("I have get SIGQUIT\n");
}
int main()
{
        printf("Waiting for signal SIGINT or SIGQUIT \n ");
        signal(SIGINT, my_func);
        signal(SIGQUIT, my_func);
        pause();
        exi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