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中气泡效果的提示框如何实现

楼主:
如题,小弟正在学习。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魅族就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A:
魅族的UI使用win32写的,界面不错,可是系统不稳定,会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魅族的UI使用win32写的,界面不错,可是系统不稳定,会死机呢。

........死机不一定是WIN32导致的。。。UI的很可能是用了UI的design engine 也就是Skin design engine...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在brew上的。。。这个东西。。很牛

网友:
各位老大,指教小弟的疑惑吧,
别跑偏了啊,多谢多谢。

网友:
1.lz可以建立一个透明的对话框作为气泡载体
2.让美工做一个气泡的背景
3.气泡上的消息字直接用static text来弄就好了。
4.如果一旦需要直接调用该载体就可以
5.具体这个载体的形式WIN32和MFC其实都是一样,无非是个对话框类的重写。要花点时间去设计下就好,MFC,WINAPI调用都是叫消息调用。记得用完销毁就可以了。。。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Merc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