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flash烧写问题(急急急)

楼主:
请问一下:

我的开发环境是AVR STUDIO,现在可以读到mega128的签名(read signature),"fuse"下点击program按钮也没问题,也能正常写入;但是烧写flash时就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JTAG下载方式,使用外部16M晶振.

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越详细越好,谢谢

小弟挺招急的

网友:
未使用过楼主的开发环境。
看看是否需要先擦写,或者看看在program的选项里是否有先擦写的选项。

网友:
熔丝位设置了吗?器件型号选了吗?
AVR的单片机容丝位之类的设置也看一下的

网友:
1.确保硬件连接引脚顺序正确。
2.检查烧录电压是否正常。
3.确保引脚配置熔丝位,使能JTAG功能,禁止IO功能。

网友:
1、确保熔丝设对
2、检查JTAG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3、单片机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以上我都检察了,没有问题;还是烧写不进去。

我在“program”选项卡中点击read按钮可以读出flash中的内容;但是当我点击verify按钮时,有警告“warning:flash byte address 0x0000 is 0xff(should be 0x0c)”;我想这可能是问题原因,但是在AVR studio中据体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mega128和mega16 都是采用ISP下载。

至于AVR的开发环境,感觉ICC AVR 更好用。

楼主可以针对上述问题在AVRstudio Help中文帮助文档,搜索下。

http://blog.donews.com/mutibit/archive/2008/12/13/1402503.aspx

网友:
但是,mega128也支持JTAG下载呀?

网友:
换一块片子试试

网友:
同ls 换片子

网友:
程序烧写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还是我用的下载器的问题,下载器不支持atmega128烧写.换了一个功能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