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ce6.0中定制shell的相关问题

楼主:
在wince6.0下,按照网上寻找的步骤来定制shell,可是网上提供的参考文献是PB5.0的文件路径,有些文件和路径对应不起来
特此求助
譬如:在wince5.0中路径E:\WINCE500\public\shell\oak\lib\x86\retail\aygutils.lib
      而在wince6.0中则为E:\WINCE600\PUBLIC\SHELL\OAK\LIB\ARMV4I\DEBUG\aygutils.lib
其中x86和ARMV4I是基于不同的开发板
从DOS中编译的结果来看文件数目是可以对应上的,而wince6.0的所有lib文件都在
E:\WINCE600\PUBLIC\SHELL\OAK\LIB\ARMV4I\DEBUG\目录下,而参考文献wince5.0还有一个res文件,最关键的问题是wince6.0下编译生成的lib文件和文献中的lib文件名称都对应不上(有5个可以对应上的)
哪位达人可以给解决下,谢谢了
了解shell也可以来一起讨论
参考文章来源:
http://www.cnblogs.com/sea918/archive/2009/03/04/1403049.html

网友:
说说你想修改什么。

网友:
呵呵,谢谢您的关注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编译通过,而后再修改shell里面的具体参数

网友:
譬如说
TARGETNAME=ceshell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DLLENTRY=_DllMainCRTStartup WINCEOEM=1 INCLUDES=..\;..\..\inc
TARGETLIBS= E:\WINCE500\PBWorkspaces\test1\WINCE500\Emulator_x86\cesysgen\oak\target\x86\retail\0409\ceshell.res
这是参考文章中TARGETLIBS的第一个文件,而我现在用的是wince6.0 就没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wince6.0下也生成个类似的文件 只不过名字不同了
是不是  哪位大哥知道    求助~~~~~

网友:
ceshapi_base.res
ceshapi_qvgap.res
ceshapi_vgal.res
建议你看一下public\shell\oak\hpc\ceshell下的代码

网友:
哦   好的    我发现这三个文件了   谢谢你了
我再琢磨下

网友:
哦  我发现在我E:\WINCE600\OSDesigns\myshell1\myshell1\Wince600\CEPC_x86\cesysgen\oak\target\x86\debug\0409目录下   有这么三个文件
commctrl.res
coredll.res
k.coredll.res  那么这三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
呵呵  说起来有点荒唐,有点不好意思说
首先要编译一次内核程序才可以在这个的基础来定制shell的,当我排除万难编译了内核文件后,再次按照参考文章的步骤  居然那些文件都一一的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只不过wince5.0和6.0的路径多少有点不同,呵呵这个是很好对应的
关于编译内核的具体过程我有时间会写出来的(我用的BSP 是基于ARM的)
不过老师说这个X86肯定也可以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