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启动后进不了系统界面,求助

楼主:
 系统启动后,进不了系统界面,显示器停留在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rt1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1o0。。。done。
loading。。。64390
Starting at 0x308000。。。

而target sever连接也没有成功,一直提示目标机无响应,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加打印或点灯,看系统执行到何处了。

或检查一下TLB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加了打印 发现时跑到usrNetwork.c时出错了
应该是usrNetInit函数那卡住,还在调试

网友:
没弄过。

帮顶下。

网友:
是不是TLB_END设置问题呢~  经过调试 发些问题出在这
for (count = 0, pDevTbl = endDevTbl; pDevTbl->endLoadFunc != END_TBL_END; pDevTbl++, count++)

貌似是这个循环没出来 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求助下大家

网友:
检查endDevTbl[]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
Realtek的网卡驱动有问题,lo0只是个逻辑上的网卡
你可以先把网卡undefine掉,如果能启动起来就证明是网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