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LPAtoVA函数问题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 = 0;
        unsigned long dly;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S3C2410X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10X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0x91600000;
        s2410IOP->GPBDAT=0;
        while (1)
        {
                for(dly = 50000; dly > 0; dly--)
                {
                        ;
                }
                s2410IOP->GPBDAT = (~(i<<5));                 // 根据i的值,点亮LED1-4
                if(++i == 16)
                        i = 0;
        }

    // Clear LEDs.
    //
    OEMWriteDebugLED(0, 0xf);

    // Common boot loader (blcommon) main routine.
    //
    BootloaderMain();

    // Should never get here.
    //
    SpinForever();
}

我在MIAN中做了一个死循环点LED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S3C2410X_IOPORT_REG *)OALPAtoVA(S3C2410X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由于前面开了MMU了。使用这句LED不会闪,

        volatile S3C2410X_IOPORT_REG *s2410IOP = 0x91600000; 使用这句LED就可以闪烁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我怀疑是OALPAtoVA没启作用,是不是呢?

BIB文件
TARGETNAME=eboot
TARGETTYPE=PROGRAM
RELEASETYPE=PLATFORM
EXEENTRY=StartUp

SYNCHRONIZE_DRAIN=1

WINCECPU=1
NOMIPS16CODE=1

INCLUDES=$(INCLUDES);$(_PUBLICROOT)\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inc
ADEFINES=-pd "_TGTCPU SETS \"$(_TGTCPU)\"" $(ADEFINES)
CDEFINES= $(CDEFINES) -DPPSH_PROTOCOL_NOTIMEOUT -DCOREDLL
LDEFINES=-subsystem:native /DEBUG /DEBUGTYPE:CV /FIXED:NO

NOLIBC=1

TARGETLIBS= \
    $(_PLATCOMMONLIB)\$(_CPUDEPPATH)\oal_cache_arm920t.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oal_rtc_devemu.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kitl.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log.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blnk.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blcommon.lib           \
    $(_PLATCOMMONLIB)\$(_CPUINDPATH)\oal_blmemory_arm.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eboot.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s8900dbg.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ne2kdbg.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dk_io.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snull.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mflashk_lib.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amdnork.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ibc.lib

SOURCES= \
    startup.s   \
    util.s      \
    main.c      \
    debug.c     \
    ether.c     \
    flash.c     \
    nand.c      \
    name.c

WINCETARGETFILES=BootImage

网友A:
OALPAtoVA这个函数是根据oem_addresstable这个映射表进行转换的,看这个表有什么问题没!或者你直接跟踪下找找。

网友B:
在而eboot中我刚使用过,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OALPAtoVA这个函数是根据oem_addresstable这个映射表进行转换的,看这个表有什么问题没!或者你直接跟踪下找找。

这个表没问题,最主要是用那个函数转出来的LED不会闪,我直接写对应表的地址写上去,LED就会闪。

在那个死循环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而eboot中我刚使用过,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能借个2440的EBOOT参考参考吗?目前这个问题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钟我都设置不来。谢谢。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
1:oalpatova 有没有使用uncache
2;mmu有没有开启;
3;延时是不是太短,快得让人看不到灯闪了

网友:
查查你OALPAtoVA的返回是多少,应该也是0x91600000,否则就要跟踪进去瞧瞧。io memory都会有两个静态映射,看看你返回的是哪个。

网友:
目前我准备先开串口,但是时钟一直设置不对,我是2440 12MHz的晶振,大家一般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最好去看看那个函数体,记得只是CE6是系统给了这个函数吧。不过也能看到这个函数,eboot中药用uncahe地址,你也可以直接把你转化的地址和0x91600000比较一下,我感觉你这样转可能是转成了cahe地址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