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 boot 起来了,但无法挂载文件系统,试过ramdisk 和yaffs 下面是ramdisk的串口输出

楼主: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ram" or unknown-block(1,0)

基本环境:
硬件:qq2440
软件:U-Boot 1.1.4
      Linux-2.6.29.4
u boot 参数: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AC0 initrd=0x31800000,0x800000 root=/dev/ram  rw init=/linuxrc'
tftp 0x31000000 uImage
tftp 0x31800000 ramdisk.gz
bootm 0x31000000

串口信息:
qq2440_mxt # bootm 0x31000000
## Booting image at 31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29.4-FriendlyARM
   Created:      2010-01-09  18:22:31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039908 Bytes =  1.9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s3c24xx_serial_initconsole
s3c24xx_serial_init_ports: initialising ports...
s3c24xx_serial_init_port: port=c03ebf10, platdev=c0407bc0
s3c24xx_serial_init_port: c03ebf10 (hw 0)...
...
省略
...
TCP cubic registered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s3c2410-rtc s3c2410-rtc: hctosys: invalid date/time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ram" or unknown-block(1,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192 mtdblock0 (driver?)
1f01            2048 mtdblock1 (driver?)
1f02           63152 mtdblock2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1,0)

ramdisk 中已经写过
mknod -m 660 null c 1 3
mknod -m 660 console c 5 1

网友:
你编内核后出现的吧,这可能是你配置文件没修改的原因

网友:
你编内核后出现的吧,这可能是你配置文件没修改的原因 是u boot 的串口输出的信息

网友:
好像要移植一下cs8900网卡驱动

网友:
内存磁盘设备好像是/dev/ram0表示第一个磁盘吧,你改改启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