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光标在输入后回到原位??

楼主:
WinCE 5.0中,我做了一个扫描程序,扫描后将结果输出到光标所在的文本编辑位置,可在本程序以外的位置输入

请问:如何使光标在输入字符后自动回车并自动回到起始位置?还有,如何把对话框的输入模式改成类似word中的“改写”模式??

网友A:
自动回车和改写模式都需要自己用代码来控制,建议做一个CEdit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回车和改写模式都需要自己用代码来控制,建议做一个CEdit类。
LS能说的具体点儿么?谢谢~

网友:
可以让这个编辑框重新获得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