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设备当U盘使,PC端弹出后,CE程序如何获取通知 ...

楼主(2009-04-19):
WINCE 5.0设备当U盘使,PC端弹出后,CE程序如何获取通知?
使用USB FUNCTION STORAGE MANAGER后,可以把WINCE 5.0设备当U盘使,挺方便的。
但我想在应用程序里获取WINCE 5.0设备是否仍然插在PC机上,最好是能在PC端弹出U盘后,获取一个消息之类的。
另外,对应的,USB插入的时候有没有对应的消息?
如何
设备
通知
应用程序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肯定有啊 在驱动发消息就行了

网友B:
在WINCE的PUBLIC函数里dismount和mount部分发送一定信息,或者是在BSP的USB驱动中USB插入中断发送一定信息

网友C:
/*dbt.h*/
WM_DEVICECHANGE:
DBT_DEVICEARRIVAL //插入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移除

网友D:
可以在USB驱动里检测USB电源侦测(通过一个IO,接到USB电源)脚来判断USB是插入或拔出.

网友E:
上面都是高手啊,受教了

网友F:
cytlyy说的是CE作为HOST的情况,但CE做为CLIENT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的
Veabol的建议,要修改public,我不能用
ceFighter的建议我得查一查手册

网友G:
我做的这个是在USBFn驱动里面加的有源事件,插入和拔出的时候分别发一个事件,只需要改你BSP下面的Driver就可以。说白了就是加两个事件,很简单。

网友H:
如果ce作为U盘应该如cytlyy说的,普通U盘就是这样。你要的是在PC端监控WM_DEVICECHANGE。
不过好像无法知道是否是wince,当电脑上还有别的u盘时。

网友I:
U盘插入的消息你希望是WINCE端的?还是PC端的?
ce端一般用判断VBUS电源来处理,PC端可以获取有U盘插入,但是无法判断是哪个设备,除非写专门的驱动并与U盘多次通讯。
弹出U盘,PC会发送消息,ls的已经讲过,只要是U盘都一样。不过PC端同样无法知道被弹出的是否是WINCE这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