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 如何去掉闪烁 arm9 2410

楼主:
我的是2410的芯片,现在要驱动TX18D16VM1CAA的LCD,可是现在已经把分频值设到最低了还是会抖动,什么原因?
听人说好像是加电压什么的,我设置的是24位的TFT模式,怎么操作啊~

网友:
因素很多,包括屏输入的各个电压值、各个clock信号。
1、用示波器测试各个输入电压,看是否稳定,如果跳动很大,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2、用示波器看各个clock信号,是否符合数据手册的要求,如果不符,需要软件调节。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背光不稳 :P

网友:
看看背光电压是否稳定
可以加电压试试

网友:
对,你得先确定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频率过低,刷得太慢了

网友:
引用楼主 hick1213 的回复:
我的是2410的芯片,现在要驱动TX18D16VM1CAA的LCD,可是现在已经把分频值设到最低了还是会抖动,什么原因?
听人说好像是加电压什么的,我设置的是24位的TFT模式,怎么操作啊~

你这个lcd用的是什么接口?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