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硬件去抖原理。

楼主(2010-03-27):
问个硬件去抖原理。
简单电路,就是一个开关和电阻串联,然后开关正极电阻接负极,取电阻正极端电压做信号。
--电容--
+ ---开关---电阻---- -
取电压信号
开关动作去抖一般都是开关并联一个电容,我想不通为什么并联在开关上,开关一合上电容不是短路了?电阻电压不是和电容没关系?我觉得电容应该并联在电阻才对啊,这样开关一按下,电容开始充电,这样按一会电阻电压才能上升到信号值,防止误操作不是吗?
开关
电阻

网友A:
已经想不明白了

网友B:
大家无视那张图,晕了,排版了半天变这样。

网友C:
开关抖动是开关动作时机械的抖动,其表现就是开关上的电压抖动,并联一个电容是利用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使开关上的电压抖动减小,其实软件去抖动(Deboucing)就可以了,具体就是检查开关,10ms后再检查开关。

网友D:
抖动时间与键的机械特性有关,一般为5~10ms。当按键未闭合时,电容通过RC回路充电,使得电容充满电荷。当按键闭合后,利用电容两端电压无法突变的特性实现延时去抖,电容通过RC回路放电。LZ说的电容短路是为了形成RC放电回路,这是一个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