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屏保巨慢??、

楼主:
屏保时间超过3到4分钟要恢复屏保巨慢,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到输入密码登陆界面?

笔记本配置:
ThinkPad X200 R49主要性能
CPU类型 Intel 酷睿2双核 T9550
最高主频 2.6GHz
前端总线 1066MHz
二级缓存 6MB
迅驰技术 迅驰II
主板描述 Intel 45 Express Chipset
内存大小 2G
内存类型 DDRIII
内存描述 支持内存最大容量 4GB
ThinkPad X200 R49存储性能
硬盘大小 320GB
硬盘描述 7200转SATA
显卡类型 集成显卡
显卡芯片 Intel GMA X4500集成显卡
显存容量 256M

网友: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什么系统

网友:
换个屏保;或者重装系统。
网上有很多屏保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
把屏保去了吧  或者换个屏保 重装太麻烦了

网友:
关闭屏保, 或者用 网络上的屏保软件吧,

应该还可以。

网友:
重装吧,装windows7,速度很快的,装完后用一键Ghost备份一下,以后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