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bit ECC问题

楼主:
TH58NVG6D2ETA20 的nand  flash要求1KB 24 bit ECC,如果我用512B 12 bit ECC代替是否会有风险,谢谢~~
   nand flash的bit error rate跟那些因素相关?

网友A:
如果用512B 12bit会导致芯片寻址出错,除非里面的程序兼容

网友:
为什么会寻址出错呢   读写的基本单位还是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512B 12bit会导致芯片寻址出错,除非里面的程序兼容

这样说可以吗?
24Bit校验位是通常ECC算法所使用的位数,这样可以较准确的纠正单比特,检测双比特错误。
12BIT的没有使用过,如果使用得自己重新设计算法,如果你能实现,那。。。。。
不过我个人觉得,你用12BIT的话很麻烦,字节存放时还要进行移位,效率很低。计算时不能对齐,导致校验也麻烦。

网友:
我使用的硬件校验,只支持没512Byte 12bit的校验,也就是每次校验512byte数据,最多可以纠正12bit错误,也就是适用于每512byte对于23byteOBB数据的nand flash。
实际上也能纠正1K 24bit错误,但是错误分布必须均匀。

现在需要使用1Kbyte 24bitECC的nand就是每1Kbyte有47BYTE OBB数据的nand flash。

网友:
nand flash de OOB bu dou shi 16Bytes/512Bytes
hai you qi ta de lei xing de ??????
ke yi bao xia xing hao ma ??

网友:
问题在于如果用12bit纠错,那么当一个512内出现13个坏bit时,12/512就纠不出来了,但你用24/1024就可以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