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3.1中,如何调用library文件!?

楼主:
    问题如题,例如我需要调用库函数
   void DSPF_sp_iir(), 需要如何配置才行呢?谢谢。

网友:
    我又调试了两天void DSPF_sp_iir()函数:
先是从TI官网上下载了C67x.lib文件,并按说明进行了安装到了CCS目录;
再在我的测试工程里面添加了c67x.lib和相关的头文件;
工程编译及链接都正常,打开生成的*.map文件,发现void DSPF_sp_iir()的代码字节数,也同TI库使用说明一致,都是1152Byte.说明void DSPF_sp_iir()是正确链接进入测试工程之中了。

困惑: 为什么void DSPF_sp_iir()链接之后,我用CCS进行Simulator模式下的调试,程序每次运行到void DSPF_sp_iir()调用后,都会提示无法正常链接DSPF_sp_iir.asm文件,然后程序就跑飞了。每次都是如此。

说明:CCS 使用的3.1版。是不是我的CCS版本不支持TI库的调试吗?
是不是库函数都是二进制码,所以不支持Simulator调试?

TI库的说明中,时间性能太诱人了。所以不想放弃使用库文件。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cs 做得太烂了, 你换一个ccs V4 版本,把你的程序导入进去看看,

我是听说,都在用ccs3.3 ,

ti的 ccs 做得太烂, 愁人呀,ccs v4 还是 java 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 做得太烂了, 你换一个ccs V4 版本,把你的程序导入进去看看,

我是听说,都在用ccs3.3

ti的 ccs 做得太烂, 愁人呀,ccs v4 还是 java 做的

我觉得CCS还是相当成功的。你要是见到VXWORKS系统的开发工具,就知道什么是悲剧了。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有点蹊跷!
不过,ccs就是这样,有有事出现的问题很怪!
你在.cmd文件中把该库定义到固定段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