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RAS拨号的问题。

楼主:
写一个用RAS拨号连接的程序,连接成功了,但是中间状态显示有问题,
LRESULT CGPRSDlg::WindowProc(UINT mesaage,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if (mesaage==WM_RASDIALEVENT)
     {
       switch (wParam)
       {
      case RASCS_OpenPort:
       m_Info.SetWindowTextW(L"wokao ");
        break;
       case RASCS_Connected:
       m_Info.SetWindowTextW(L"jk");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return CDialog::WindowProc(mesaage,wParam,lParam);
}
我用这个消息循环来监视状态,但是不显示,跟踪的时候发现if下的程序没有执行,那位大大指教下。

网友:
没有触发事件。

网友:
RASDIALPARAMS rdParams;

        rdParams.dwSize=sizeof(RASDIALPARAMS);
        wcscpy(rdParams.szEntryName,_T("GPRS"));
        wcscpy(rdParams.szPhoneNumber,_T(""));
        wcscpy(rdParams.szCallbackNumber,_T(""));
        wcscpy(rdParams.szUserName,_T(""));
        wcscpy(rdParams.szPassword,_T(""));
        wcscpy(rdParams.szDomain,_T(""));

        DWORD dwRet;
        dwRet=RasDial(NULL,NULL,&rdParams,0xFFFFFFFF,&m_hWnd,&hRasconn);
这些不能触发事件吗?

网友:
结贴了,找到原因了,把&m_hWnd改成this->m_hWnd就可以了。
dwRet=RasDial(NULL,NULL,&rdParams,0xFFFFFFFF,this->m_hWnd,&hRasc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