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中跨文件调用变量怎么定义?

楼主:
我在RTC.c里面定义了extern int year,month,day,weekday,hour,min,sec;
又在Main.c里定义了extern int year,month,day,weekday,hour,min,sec;(Main()函数里面、外面都试了)
ADS编译报错:Undefined symbol year(refferred form RTC.o).其它变量报错一样。

应该在RTC.c 、Main.c里怎么声明这些变量才能在Main.c里面正常调用呢。

网友:
你其中一个文件应该把extern去掉 就是真正定义变量
另一个文件有extern就是高速编译器这个变量由别人定义了

网友A:
我试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把RTC.c里面的extern去掉才行,而去Main.c里面的extern不行。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RTC.c中声明变量
MAIN.c中 用extern关键字来声明这个变量是引用其他的文件的
是这样吧。

网友:
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另外,extern也可用来进行链接指定。详情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把RTC.c里面的extern去掉才行,而去Main.c里面的extern不行。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谢谢了。。

  告诉你原因吧,其实在RTC.c和Main.c里面任何一个里面去掉extern都行。你在Main.c里面去掉不行,你在Main.c里面是定义在函数里面的吧。那就是个局部变量,不能被任何其他文件,以及函数以外的地方引用。你把它移到外面去就可以了。建议你多看看一些基础方面的书籍。